楼主(2012-07-02):
各位大侠:昨天碰到别人问起说变频器节电吗?怎么节?有比例吗?问什么节?问的我是哑口无言!求高手给个解答

网友A:
现在一提起变频器好多人就跟节能扯上关系,变频节能只是利用变频器降频降速降低输出功率达到节能的目的,如果是升高输出频率还能节能吗?另外设备节不节能还根据现场设备的具体情况而定,如一台水泵工频时输出压力是1MPA,但压力为0。7MPA已能满足要求,这时加上变频恒压力0。7MPA它就有节能空间,如果压力为0。95MPA以上才能满足要求,这时你说它还有节能空间吗?至于节能如何计算,可根据以下例子粗略计算。
风机和水泵都是传送流体的装置,这类负载消耗的能量与流量的立方成正比,下面以风机变频控制为例推算可得到能量消耗与转速的关系,具体的关系表达式:
即   Q=K1n ;  H=K2n2 ;    P=Q×H= K1K2n3 = K3n3
式中: K1, K2, K3为常数,K1 K2= K3  ,  n为电机的转速。
又,三相交流异步感应电机的转速n=120×f×(1-s)/p ,式中f为供电频率,s为滑差率,p为电机极数。
电机一旦选定后,S、p基本确定,则n可近似为n=k0f,即与供电频率成线性正比关系。
当频率为50Hz时,n= k0×50转/分,功率P1=K( k0×50)3;当频率为45Hz时,n= k0×45转/分,功率P2=K( k0×45)3。
P2/P1= K( k0×45)3/ K( k0×50)3×100%=72.9%,由此可见,当电源频率从50Hz降为45Hz时,就可节约电能达27.1%。

网友B:
這個要看負載,我做過風車變頻節能,在滿足制程條件下,最低負載僅只有全載的1/6.如果設計負載剛剛夠用,節能空間有限

网友C:
看用什么负载,压缩机用变频器就不节能了

网友D:
这个叫我也是答不上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用什么负载,压缩机用变频器就不节能了

谁说的,那空压机做节能改造干嘛?
能不能节能看是不是需要满负荷运行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F:
赞成1楼比较全面的说法。
是否有节能空间关键看负载情况,变频器在风机或者水泵上工作,一个是缓启动还有就是降频使用时可以节约用电量。
还有就是可以提供功率因数。

网友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耗能的东西,加上后期维护,费用不少的!

网友H:
看使用的场合和具体境况才知道是节能还是更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