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同步运行

楼主(2012-07-02):
现有两台不同功率的变频器,要求它们同步运行。是用PLC控制的。哪位同僚知道怎样控制的,可以分享吗?
假如不用PLC控制又该如何控制啊。望知道者告知。谢谢。

楼主:
怎嘛没谁顶啊。

网友A:
如果不用plc控制,只虽将反馈信号串在两变频器AI输入端,两变频器设定值设到一样就ok了

网友B:
使用AD/DA模块
不断向前

网友C:
问:对于该同步的要求是什么?同时启停,还是位置同时?速度同步?
这关系到PLC编程和变频器的可实现性;
1。如果同时启停、调速、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PLC控制一台变频器,并将这一台信号反馈给另外一台作为控制信号处理;
2。如果是位置同步;不仅需要将位置信号反馈,计算,纠偏;还要考虑变频器的位置模式的精度及运算速度能力等;建议选用较好的伺服控制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是分别启停的那种。

网友D:
将变频器A的模拟输出信号接到变频器B的模拟输入信号端子上,两台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同时动作,并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