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2-07-03):
我有个瑞普编码器有A B Z 三个信号线,但是PLC高速计数器只要接A B 两个线,[ post][/post]我按照它的方法接了,可是旋转编码器读数一直是0和1之间变化,是不是我的编码器不支持高速计数器接法?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用的哪个高速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用的哪个高速计数器
是的,三菱FX用C251~C255接AB相就没问题,用C246~C250就会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

网友C:
用C246~C250是单相双计数的。X0加,X1减。一个加,一个减,而且两个只是差了90度的角度,肯定是在0和1之间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