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启停M点怎么实现顺序启动,倒序停止,但停止优先?

楼主(2012-07-03):
一个启停键怎么实现顺序启动,置1时顺序启动,但不管什么时候置0都是倒序停止,
假设是三个电机,同志们给说下思路?
谢谢了。

网友A:
呃,我是新手,没太看明白你的要求,咱讨论下。
你说的启停键是指带有常开常闭点的按钮还是旋钮,还是说只有一个常开或者常闭点
如果是旋钮的话好办一些,如果是按钮你是想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还是怎么着……

楼主:
你好。
是旋钮,在ON位置时顺序启动,在OFF位置时倒序停止。

网友A:
哦,我理解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控制三个电机,用六个定时器分别对三个电机的开、关控制做延时
用旋钮的常开和常闭点做两个信号输入
用两个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分别控制三个定时
或者只用常开点
然后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控制应该也可以

网友B:
旋钮,在ON位置时顺序启动,在OFF位置时倒序停止。
用4个定时器,按5秒时差,你可自己改变。

楼主:
谢谢4楼哥们!

网友A:
受教受教,比我这个新手想的简单多了
不过最后一行我在CP1E上为什么不能这样编,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