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变频应用高手:大变频驱动小电机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7-03):
因实验需要变频器驱动不同功率电机,于是按最大功率购买变频器,各位高手来指教下大功率变频器驱动小功率电机,要注意什么?电机功率最小只有变频器的1/6时是否可以?

网友A:
額定電流設定,有的變頻器還需要設定馬達功率

网友B:
一带多还是单一大带小?

楼主:
一带一,我们的一位电气工程师说有些变频器会自动侦测电机参数,然后自动设定默认值,电机太小可能有些参数就不会匹配的太好,容易出问题。因为本人主要工作是机械方面的,变频器也简单调试过几台,印象中电机参数可以手动设定的,就我接触的有限的几种变频器还没有碰到他所说的这种情况,是他在故弄虚玄忽悠我,还是我孤陋寡闻见识的太少呢。

网友C:
手动设置就完了么

网友D:
大变频器带电机 设置好相应参数(额度电压·电流 ·极数·转速 等;有的变频器参数设定是要你依据马达铭牌上的额定参数设定的 这样设定后就可以带小电机了)!带变频小电机是没问题了,至于带普通小电机 那跟这电机质量做工有关系!我遇到的变频器都可以手动设置以及建立通讯设置的
下载积分:+3(zxrom)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帮助,自己想了想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变频器也就是一比较特殊点的开关电源,它提供了那么大的输出功率/电流,但只要负载所需的电压与之匹配,功率小只是从变频器少取了些电流而已

网友D:
路过 学习了 嘿嘿 活到老 学到老 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