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C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我有一台变频器 型号是:6SE7016-0TP50-Z Z=G91+C23+K80 在设备启动的时候,需要外力才能使电机运转。我查了负载很轻,在设备运行过程中频率不稳定。请帮助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我这款是带编码器,用485通讯,开始的时候不用外力推负载就报F15,就好像转矩提升不够一样,但是我把我的电机和编码器跟别的对换,我的电机运行正常,不会出现频率跳动不稳定现象。我个人认为是CPU的故障,不知道你是怎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