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写个PID电压输出程序啊

楼主(2012-07-03):
X0——X11要求是每个点给的电压是1——9V X0 为ON的时候电压输出为1V X1为ON 输出2V。。。。。。。。。。。。。。。。 X9为ON 输出9V 每一次XO ——X9只有一个点接通。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写:
ld x0
mov k400 d0 //将输出为4000的1/10值传送到d0中
ld x1
mov k800 d0 //将输出为4000的1/5值传送到d0中
、、、、、、
ld x30
mov k0 d0 //将输出归0

网友B:
多看书啊

楼主:
我看书记不住啊/要看程序按例容易懂

网友C:
把你的需求发到
shenkui1920@163.com
中,我帮你写写看,请注明你用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型号

网友D:
这个好像不难吧

网友E:
Q系列模块有X9.

网友F:
对 Q系列的是16进制排列的,错不了,首先你这个控制要求不是PID啊 你可以像楼上的哥们那样写就完了,如果你感觉复杂的话,我给你出一个招简单,你买7801 7802 7803 7804 。。。。7809等集成块,2块钱一个,把输出端接到Y0..........Y8 那样你就编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就行了,呵呵呵呵 如果集成块不好买,那你就买一个i电脑的电源,里面很多电压等级的 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