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关于QD62E和编码器

楼主(2012-07-03):
首先是想问下关于QD62E
现在我用到的是Q系列的PLC
为啥3U的都自带高速计数口 可以直接接编码器
而Q的不带 需要选这个QD62E来采集脉冲
这个模块咋用?
第二个关于编码器
如果我用绝对编码器
有走485通讯的吗?
因为如果用那种9线的要占用我很多输入点

网友A:
楼主的话说的挺有意思的。
“首先是想问下关于QD62E
现在我用到的是Q系列的PLC
为啥3U的都自带高速计数口 可以直接接编码器
而Q的不带 需要选这个QD62E来采集脉冲
这个模块咋用?”
因为Q不带所以Q不带!
第二个关于编码器
如果我用绝对编码器
有走485通讯的吗?
因为如果用那种9线的要占用我很多输入点
什么9线占用你输入点多,我看了挺郁闷的,通讯线难道还能当做普通输入输出用!
我对这个不太懂 表达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请见谅
我的意思是
编码器不是可以走并行的也可以走串行的吗
走并行的就是那种接了好多线的
串行的走485直接通讯是怎么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