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14t为什么不能输入脉冲指令,比如F171 SPD0 指令

楼主(2012-07-03):
松下fp-x C14t为什么不能输入脉冲指令,比如F171 SPD0 指令,我不知道是软件版本的问题,还是在软件里设置,请老大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问题要说明具体问题,你对这个还是含糊 不清!软件版本问题不大,只要你能在软件里找到支持的型号。在使用时你要设置好“PLC系统寄存器”项目内容具体用途!

网友B(2013-01-30):
能输入脉冲指令,可以的!我用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