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PLC高速计数遇到问题

楼主(2012-07-03):
读数在哪里看?为什么会报红呢?

网友A:
原因为是你早已经定义过了,又定义了一次,不过不影响程序。

网友B(2012-09-26):
遇到lz同样的问题,并且高速计数器也不计数了,求指点!!急急急!!!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指令的设置要用SM0.1

网友B:
你好,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初始化的,子程序也要设置成SM0.1?

网友D:
单看这一点 看不出来

网友B:
问题是这样的,我这边现有两段程序。我一开始用的是A段,计数器都能正常计数,然后我运行B段时(计数器定义都是一样,主程序多了几个网络而已),计数器HDEF就报红,也不正常计数了。

网友C:
两段用的计数器号一样?

网友B:
是的,指令也是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