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读取F930啊?

楼主(2012-07-03):
自己做了条 FX-232-CAB1 的线,就是2-3, 3-2, 4-68,5-5, 68-4的线,其它线就直接接上 1-1 7-7 9-9 地-地
请问,要用什么软件来配合? GTD3 吗?测试了一下,联不上

网友A:
看接线图,没有标出的针脚不用接线;
软件用FXDUWIN

楼主:
谢谢楼上
再问一下,没标出的是不用接还是不能接? 呵,手多把其它线都接上了,不能接就只能剪了
FXDUWIN 是读还是写啊?
我现在想读取F930上面已有的图形,找出其它一个按键所包含的数据,改为物理按键
我试过GT Designer3、GT Designer2、FX-PCS-DU-WIN-C 都无法读出来
GT Designer2 提示time out,另两个根本就没反应

楼主:
回1楼,按你说的接法,把 1 7 9 地线都剪了,重新试了一下
各种出错提示
FX-PCS-DU-WIN-C
GTD2
GTD3

网友B:
你确定你电脑端口是好的吗?我以前做这条线的时候,也走了弯路,笔记本端口坏了,我以为是焊错了

网友C:
通讯线接法没有问题!我在F940上试过,有可能你软件上设置或者你RS232端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