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各位前辈:本人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笔记本向PWS6600S下载程式是总是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我用的是USB转串口,安装驱动后端口为COM4以上,而ADP6.0上端口设置只有COM1和COM2。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怎样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A:
端口设置COM1和COM2应是该屏的通信端口设置。

网友B:
下载的通讯设定在    菜单-选项-传输设定...     弹出窗口中可选com1-com16
不要选USB,那是直接用USB口下载。USB转串口应选转成的COM口号。
另外,屏上要设好屏上那个串口作上下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