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各位大虾,我帮朋友做了四台小机器,是仿制的,现在其中两台可以正常运行,另外两台步进电机不能反转,一样的电源,一样的plc,一样的程序,一样的驱动器,一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雷塞MA335B,电机是86HS45,经过各种互换元件,有两台驱动器就是不能让电机反转,因为新装的测试时负载都没有,反转时电机轴有力,请教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方向输入电阻烧了,换个2K的换下就好了!

网友B:
如果电源电压低了,也不反向转动,正转没问题。。。

网友C:
楼主是不是选择了双脉冲方式,看看驱动器上面拨码开关的位置,如没有问题请检查方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电压低了,也不反向转动,正转没问题。。。

其他的可以啊,几台一样的。电源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选择了双脉冲方式,看看驱动器上面拨码开关的位置,如没有问题请检查方向信号。

谢谢提醒,拨码开关没有错的,方向信号可能有问题,现在不在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输入电阻烧了,换个2K的换下就好了!

电阻我用的1.5K的,会不会是电阻功率大了导致方向输入信号过弱啊?实在没辙了,下次去换了电阻试试看。谢谢大侠的指教!

楼主:
再顶一下,求高人指点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台,差不多跟你一样的问题,1s的PLC,雷塞步进,刚装上去时候没问题,用了几天发现只有正转没有反转,再用几天发现连反转都没有了,就在那里猛抖,后来换个PLC九OK了,顺便说一下,我到步进上的控制信号正负都分别接有两K的电阻。

楼主(2012-08-11):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台,差不多跟你一样的问题,1s的PLC,雷塞步进,刚装上去时候没问题,用了几天发现只有正转没有反转,再用几天发现连反转都没有了,就在那里猛抖,后来换个PLC九OK了,顺便说一下,我到步进上的控制信号正负都分别接有两K的电阻。

我PLC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现在把驱动器寄回原厂检测了,没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