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准确识别输送带上的塑料饭勺

楼主(2012-07-03):
现有一条生产线,很简单,不过为了减少工人劳动强度,准备做一个自动计数的控制,可是这个饭勺不规则,这个输送带又是一段有一个隔片的,怎样才能准确的计数呢?

网友A:
那个隔片是铁的吗 加个光电开关呗 只有这样了

网友B:
一般用光电开关检测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隔片是铁的吗 加个光电开关呗 只有这样了 会有误动作的

网友C:
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忽略背景的哪种.

网友D:
因为摆放位置不定所以在上面加装三个光电并延时免得挡板误动作,只要大于一个信号接通就说明有产品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可以水平设置,光电开关高于输送皮带。

网友F:
用一个SENSOR就可以,可以在程序中这样安排,SENSOR ON 时,激活一个LATCH,下一个信号到来时复位,在LATCH 高时,检测SENSOR 是否ON,如果是,说明有产品。COUNTOR 加一。需要两个LATCH 交替作用,才能完成。

网友G:
用一个杠杆就可以了

网友H:
反射板或者对射的那种光电就可以了。仿OMRON的几十块就可以了,反正你都速度又不快。
就做更好的!

网友I:
加个光电开关

网友J:
凹凸型会产生几个信号,用光纤检查最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凹凸型会产生几个信号,用光纤检查最高点。

就是这个最高点不稳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传感器可以用啊?

网友K:
如果可能让勺子上传送带前放置位置统一一下 一律大头在前小头在后 这样最高点就可以检测了 那传送带不是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的嘛 要是改改上料系统 规定放料时一小段儿只放一个勺子呢 然后加装行程开关和计数器 检测过了多少段儿传送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可能让勺子上传送带前放置位置统一一下 一律大头在前小头在后 这样最高点就可以检测了 那传送带不是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的嘛 要是改改上料系统 规定放料时一小段儿只放一个勺子呢 然后加装行程开关和计数器 检测过了多少段儿传送带就可以了

检测多少段输送带很容易的,关键是为了解决有时候一段输送带里面没有勺子,因为就是上料不是很稳定。

网友L:
用可调节的距离传感器

网友M:
这个东西形状不规则,还真是难办啊

网友N:
勺子包装好了是不是有个料框接啊?输送带与接料框之间装个计数装置。还要考虑空包装袋的干扰。

网友D:
用光幕传感器更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可以用质量好的电容传感器检测包装纸,灵敏度不要调的太高。还不行就把输送带换成黑色的,然后用光纤传感器,因为黑色会把纤传感器的光吸掉。

网友O:
基恩士有一款传感器,距离可调,不受背景影响

网友P:
根据U形光电限位自己做一个磁力限位  只要勺子进入U形区域 就输出一个高或者低电平 勺子把进入也能输出 取下降沿做计数 市场有卖限位感应距离2--10mm 根据要求自己动手 应该能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和指导!已经基本搞定!

网友Q:
可采用神视的颜色识别伟感器,来对产品进行记数

网友R:
你装一个颜色识别探头   检测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采用神视的颜色识别伟感器,来对产品进行记数

色标传感器能吗?勺子柄太细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和指导!已经基本搞定!

说说你是咋搞定的啊

网友S:
    哥思考好久,最好办法是利用机械视觉系统对产品进行分拣,稳定可靠,

网友S:
    买个工控机,买研华大概5K左右,买个工业相机,西门子有一款5K多的,还买个镜头,还有光源,电源,在买个三菱,或者西门子PLC,16点就行了, 数据采集程序,       我推荐使用LabVIEW ,他
   专业视觉处理模块
这样应该,可以满足控制要求,

网友T:
用两个感应器检测靠谱点,一个检测有没有勺子,一个计数,计数的只要感应你的隔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说你是咋搞定的啊

用一个光纤和一个接近开关再加一个继电器,光纤检测有没有勺子,在这个隔断区间只要有勺子光纤检测到了就触发继电器并自锁,然后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同步齿轮上的扇形铁片以屏蔽那个隔片前后的信号并复位继电器,从而完成一次记数。当然这个还要一个计数仪表的,这些都是没有考虑用PLC的情况下做的

楼主:
各位大虾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U:
比较支持36楼的
喜欢工控

网友V:
光电开关
wananjushi

网友W:
影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