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IC 915 温度控制器 新的 为啥接好线 通上电 显示 温度是97 度 实际温度就 40几度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单位没设好,把摄氏度C设成华氏度F了

网友B:
看使用手册,确认设置。如果正确,将偏差值设置一定的“-”值,就是97-40=57,你将偏差值设置为-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