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t designer2连 触摸屏如何 下PLC里的程序 三菱PLC

楼主(2012-07-03):
用gt designer2连 触摸屏如何 下PLC里的程序 三菱PLC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难啊。
gt designer2是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才是PLC编程软件。
软件要相对应才能读取下载程序。

网友B:
好好学习吧,你还没搞明白呢

网友C:
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将PC连接到触摸屏上进行PLC 的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