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防真

楼主(2012-07-03):
三菱触摸屏的防真能不能不连接PLC进行啊,就是说我在设计好画面后直接在电脑上防真。

网友A:
能啊 就是有些特殊软件就不能防真

网友B:
应该是能吧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

楼主:
2楼的兄弟早到的话告诉哈我啊

网友C:
我的三菱触摸屏软件 不会安装 大侠快点指教吧

网友D:
三菱GT3能仿真,不过有时工GX WORK配合
GX WORK启支付仿真后在GT3上设置用哪个软件仿真,启动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E:
安装上仿真软件就可以啦。

网友F:
转让技成学习光盘

网友G:
可以啊。要安装触摸屏仿真软件和plc仿真软件

网友H:
电脑直接连PLC能不能防真

网友I:
可以啊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