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12-07-03):
因生产需要;一台45kw的纤维回收风机平均每小时要运行6次左右;但是每次只要20秒就可以了;如果频繁星三角启动电动机;一天100多次;电动机吃不消;用变频器是否能频繁启动;望同行能提供宝贵的经验;O(∩_∩)O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用变频器当然可以,只是投入有点大。
學無止境

网友B:
動作這麼頻繁,每次運轉時間又短,用什麽都一樣,星三角穩定,沒有必要換變頻器或緩啟動器,不值得

网友C:
星三角就可以的,我们刚用过一个工程,挺稳定

网友D:
这么频繁,这么大功率哪个大哥设计的,为啥不考虑用别的动力驱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10分钟启动一次,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接触器容易坏,不过单次维修成本低。

网友E:
软启动也不错,45KW就3000元以内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机才运行20秒。启动时间都是问题。

网友G:
一口气吃一个西瓜不能换成一小口一小口吃吗?不可以用一个小功率电机长时间运行吗?

网友H:
我看还是用變頻器好

网友I:
星三角启动风机这类轻载负载是没问题的,频繁的启动对电路而言 就是接触器选大点儿 勤换接触器!楼主你担心电机吃不消 那  加装软启动器 电机软启动后就避免了由传统启动方式而给电机带来的二次冲击电流以及起动冲击!楼主你这个启动频繁且运行时间短 最好是不用传统方式启动!加装变频器更好 变频器具备软启动器的所有功能 加变频器呢 就让电机一直转着 不是十分钟启动一次嘛 不启动时电机以低频低转速转着 待启动时再自动切入到工频 变频器比软启动器效果好 其输出不断改变电压且同时改变频率!就是变频器贵点儿 嘿嘿 楼主你视情况而定了  软启动器要选那种不带旁路接触器的,斜坡恒流启动方式的
海纳百川

楼主:
以前是24小时运行的;不节能;现在准备自动控制;出现不合格的产品;自动同步启动电动机进行回收;小功率电动机回收不了;
真诚到永远

网友J:
用变频好点,如用星三角的话一年买接触器的和修电机再加浪费的电就可以买一台变频器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装变频器 电机可以不用全天候的转着 电机不启动时低频低转速转着,待启动时它不是比静止时更容易启动嘛。变频器 软启动器他们读可以使电机在几秒内由静止状态转换至工作状态 选哪个装 你视情况而定了

网友K:
45W的变频器价格不菲呀

网友L:
软启动比较好

网友M:
可以装个设备先收集一下,集中后处理吗?一小时6次,动作很少啊

网友N:
用无触点接触器试试!

网友O:
你这个设计貌似那个经典的用风机吹空盒的故事,哥哥我要笑啦

网友P:
高手门不要老是沉闷控制 应该向16楼的思路去想问题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高手门不要老是沉闷控制 应该向16楼的思路去想问题啊
赞成!

网友R:
我见意用变频器,因为每次起动电流水4-7倍耗电量大,用变频器省电又受保护

网友S:
变频器和软起不太适用这里,工作时间太短,20秒可能还在加速启动中。
接触器放大点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

网友T:
用小电机把一个大铁块15分钟拖到楼顶 设定为20S放下来的 带动需要的负载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