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开机时间

楼主(2012-07-03):
想做一个设备使用的时间记录,比如说只要一开机,就开始计时,下次来查的时候就知道该设备运行了多少时间.
哪位哥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直接用计时表指令HOUR就可以了!参考下编程手册!

网友C:
支持二楼的,我也是这么用的。也看你使用什么PLC,根据使用方便来定

网友D:
了解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E:
PLC不同指令和编程方式不同的 济南精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F:
了解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G:
1楼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H:
学习了。增加了知识。

网友I:
FX系列按照1楼的做法就一定行。偶也做过类似的。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