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带10只扩展模块方法

楼主(2012-07-04):
只有1个 CPU,带多只模块(不超过I/O上限),怎么组态啊?特向各位工控达人求思路

网友A:
3u左边和右边都可以扩展的啊。。。。没问题的。。。。还可以用CC-LINK...
热心助人 8只模拟量扩展模块啊,CC-LINK怎么配置呢

网友B:
I/O模块不算在8块扩展之内,
主要考虑供电,

网友C:
用RS485模块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