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3.2版本的 如何上下载画面 能提供一下软件?

楼主(2012-07-04):
现在注射机屏幕损坏,想更换屏,却不知如何将损坏屏内的信息上载上来?
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屏幕还可以开的话,跟另外一个同型号的屏对接后面的通讯线,2接3,3接2,7和7短接,然后按下坏屏上的上载,好屏按下载,就可以把那个屏的程序对拷到另外一个屏里面了,我几年前用过,好像是这样弄,你最好百度清楚,如果两个按键按反的话它就把好屏里的程序下到坏屏里面,这样你想要的程序会永远的消失找不回来。

网友B:
硬件没坏只是屏坏换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