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关于西门子810D系统的PLC与PC之间的传输问题

楼主(2012-07-04):
跪求如何将810D系统的PLC程序上载到PC啊!PLC是S7-300的~我用的软件是S7 V5.3版本的,数据线是西门子原装MPI数据线!插到810D系统模块上 就是找不到站点啊!!跪求方法!!!

楼主:
没有哪位师傅知道吗?

网友A:
810系统我没有用过,840D系统我用过。
根据840D简明调试手册说明在840D【MPI】通讯时需要将4、7加上24V DC电压。你不妨查查使用手册,一般问题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