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最近做一台设备,用到电位器来调节变频器,  变频器选的是三菱的
讨论: 1   电位器如何与变频器连接
       2   变频器要调节哪些参数
       3   关于电机,电机能频繁的正反转吗(200w)

网友A:
只要接上对应的三根线,做好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端子上 2  。5 。 10。 就可以了    电压控制调速。

网友C:
同2楼说法,参数pr79设置2。

楼主:
谢谢你们的分析。
1  我怎么启动电机呢?是不是控制外部端子的正反转就可以了吗?

2 如果我需要几段可调速度?我该怎么做呢?

3 如果我想用模拟量模块来控制,参数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D:
为什么不看说明书的头几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分析。
1  我怎么启动电机呢?是不是控制外部端子的正反转就可以了吗?

2 如果我需要几段可调速度?我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连电位器都真的不知道怎么接,那用模拟量控制模块来控制什么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网友F:
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C:
使用手册上有详细介绍,多看看。

网友G:
对啊,使用手册上有这些啊。如果用模拟量控制,电位器接入2 ,5 10 ,启动信号用STF 或STR ,与SD接通就开始转了。还有设置79参数。  多看看书。一个一个试一下就彻底理解了。

网友H:
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上有啊,参数上也有说明,

网友I:
变频器上有2 5 10 三个端子啊,接一个滑动变阻器,控制电路用接触器控制STF,STR控制,模拟量控制要用到plc和A/D,D/A转换模块,把pr79设定为模拟电压控制形式,然后通过PLC编程选择模块输入输出通道,给变频器一个5V的模拟电压。

网友J:
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K:
电位器与变频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