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不管是读或写都只能6100程序步左右(原先CPU里有28000程序步的),写的时候出现如图

网友A:
是你的内存卡问题,读出、写入都是到内存卡的!

要么内存卡里面DIP开关没设置好, 要么内存卡容量不够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内存卡问题,读出、写入都是到内存卡的!

要么内存卡里面DIP开关没设置好, 要么内存卡容量不够

但是程序是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的啊?DIP开关没动过,还是和原来一样,怎么会内存不够呢?再说这款A3A系列PLC是没内存卡的,只有两个EEPROM芯片存储程序数据,我怀疑是CPU模块坏了

网友B:
CPU有问题,会出错的,且CPU有问题的话,RS232你都连不上,我觉得你是不是改了PLC参数,是不是把CPU或其它模块的地址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有问题,会出错的,且CPU有问题的话,RS232你都连不上,我觉得你是不是改了PLC参数,是不是把CPU或其它模块的地址设错了

没改过任何参数,地址没改过,只是通信模块和远程IO之间的线拔过出来,不过我把通信模块到远程IO上的线都测过,肯定不会是接口接触不好。我只保留CPU模块,通信和外围都不要,程序也是读写不了,所以我就怀疑是CPU模块有问题。这套系统是底板是8插槽的A35B,然后左边是电源,再过来是A3Acpu模块,再过来是两个通信模块,一个是和人机及操作台通信,一个是和十多个远程IO模块通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把A3ACPU换掉能读写,只是读出来有错误,把电池也换掉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