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 3中PLC的监控界面如何做?

楼主(2012-07-04):
我用的屏幕是1055-QBSD的,PLC是FX1N的,在软件中找不到可以监控PLC中软元件的界面,只找到一个扩展功能开关,里面有FX的列表监控和列表编辑,但没有界面啊,只一个开关!还有就是这个列表编辑是可以修改PLC中软元件的状态么?

网友A:
如果是位软元件,弄几个指示灯来指定位元件状态。如果是字元件,可以用数值显示来指定字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