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量输出端子DO1输出电压太低

楼主(2012-07-04):
本来DO1在输出时应该是24V,但是现在接上24V继电器时,电压会被拉低到7V,不接继电器就是19V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继电器和它串联了(串联分压),要是没串联的话,接一个固态继电器(工作电压5V-24V)试试。

楼主:
这就是例似与一个开关量,接到继电器触点上,应该没有串联吧

网友B:
换继电器吧,也查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C:
注意触点的最大电流!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断驱动电流不能过大。如果是开关量最好不要使用线圈。可以用触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