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VV-3*50+2*25的电缆能用4*120的电缆代替吗?

楼主(2012-07-04):
车间使用。

网友A:
3+2的电缆为什么要换成四芯的 姐弟线怎么办 专门在走一路地线吗 只要你的 地线接地要求不高换是可以的

网友B:
一根是五线制一根是四线要看你用的场合但问题你是觉得合适吗老板是不是钱多得烧 不完啊120平跟50平差多少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一般的动力电源线是可以的。

网友D:
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呢,非要换的话地线没办法,如1楼所说的,要求不高的话进车间做个重复接地是可以的,车间中仍然是五线制
旨在学习

网友E:
后者比前者贵多了 老板是不是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