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一样的编码器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2-07-04):
今天买了二个欧姆龙的编码器,型号是E6B2-CWZ1X,和原来机器 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型号,所有规格也都是一样的。现在把新的装上去发现电机不能运转,都不能动一下。二个都是这样的。而把旧的编码器装上却是电机正常转动。想想也不可能新的二个都是坏的,接线也绝对不会错的,这是为什么呢?二个编码器唯一不同的是产地不同而已,难道这会有关系吗?请各位提供思路!

网友A:
其中一个原因:编码器没有校正与转子的相对位置
你可以想想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直流电机的重要元件--电刷,直流电机靠电刷进行换向。
交流伺服电机没有电刷,但是在编码器中有C/D信号,驱动根据这两个信号判断出转子(永磁体)和绕组的位置关系,从而给绕组通适当相位的电流,保证电机的工作。
下载积分:+5(wenrong) 还请麻烦解释一下这校正 ..

网友B:
脉冲数一样吗
都是1000/R

网友C:
需要校正编码器与转子的位置

网友D:
是不是要归零…

网友E:
需要校正编码器与转子的位置也就是零位校正

网友F:
学习,要校位置的话,拆装轴不变吗?

网友G:
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大家说的没道理,我不相信他用旧的一装就装好了。
真的,没骗你。

网友I:
校正,原来编码器位置不在原点。

楼主:
忘记说一点了,我这个编码器只取其中一个速度信号,就是A+,A_,但是这样不行,接B+,B-也不行,真是不明白了。那个位置信号是不用的。

网友J:
接线有错误,

网友K:
估计跟原点位置有关系吧

网友L:
分辨率,Z相的绝对位置,电平信号,电源,这些都一样吗??

网友M:
有点深奥

网友N:
学习了但好象没看懂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O:
我搞不懂    是好的你换他干嘛   不理解?

网友P:
产地不一样,有可能接线方式也不一样,我也遇到过,国产禹萌的,型号完全一样,但接线方式完全不一样,有可能是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