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双字最大输入范围是2147483647而实际输入的数会小于这个数,如何能输入2147483647?
如果写DMOV  D0   D2       而DO  D1   最大的数只能分别写32767   所以得到的D1D0数就是2147450879.
接着写 LD  X0    OUT    T200       T200(或者是32位计数器C200)能输入的最大的结果也就是32767       如何让T200(C200)的数变成2147483647?

网友A:
请将32位寄存器想象为一个寄存器来使用。因此你的确能赋值2147483647给寄存器。

即使要作为2个寄存器来使用,也应该分清高低字的关系。
你写出来的分别给高低字赋值K32767,实际上这样组成的32位数据的二进制为:
0111 1111 1111 1111 0111 1111 1111 1111
而正确的应该是:
0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因此,你给低字赋值应该是HFFFF而不是K32767。
最后,并不存在32位的定时器用法,但是必定可以使用32位的寄存器,请注意32位的寄存器并非C0,C1的组合,而是有其特定的编号。

以上~

网友B:
感谢高手
春刺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