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让西门子smart700屏有报警记录功能?

楼主(2012-07-04):
怎么可以让西门子smart700屏有报警记录功能?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A:
和proface 威纶的屏做报警差不多吧?

网友B:
不支持报警、数据记录。如果需要记录请选择其它西门子系列如mp277等。

网友C:
有的呀,也量个报警框,后面选择的内容不同结果,你点开看一下就明白了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D(2012-09-26):
离散量报警设置

楼主(2013-05-08):
引用 网友D:
离散量报警设置
不可以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