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zhihua

楼主(2012-07-04):
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三菱E60系统报警S04   61       S      和S05      71       S。这个是什么引起的,怎么解决。每一次报警停机,再启动又可以用,但是用不了好久又报警,一天报10几次,烦。求各位大大帮忙一下。
lizhihua

楼主:
求各位了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主轴有问题?61号报警表示:在电源供应器单元侧发生“回生过电流”报警。71号报警是:电源供应器瞬时停电检测。换个主轴变频(或伺服主轴)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