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如上图所示,在做真空吸附时,想要在运行中防止突然断气造成吸附的物体掉落,一般是不是装个单项阀?可图中的气路,当断气后,吸附的物体也就立即掉落,这是神马原因?是不是吸盘不密封?

再者在真空压力表前串一个AS1002F速度控制阀有什么用?

网友A:
你的图不全,不知哪个是真空发生器。
但我认为首先你要保证不掉落那么,单向阀必须安装在吸盘的那条管子上,即你图中的ZPT的上部,而不是你现在这个地方,你现在这个地方,电磁阀啊速度阀啊,真空表啊,都会可能泄露。而且安装单向阀需注意方向。

网友B:
需要加装止回阀

网友C:
虹吸?
QQ:980606792

网友D:
一楼说的对,现在所加的位置不一定能保证断气时物体不落,速度控制阀调整放产品的速度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不全,不知哪个是真空发生器。
但我认为首先你要保证不掉落那么,单向阀必须安装在吸盘的那条管子上,即你图中的ZPT的上部,而不是你现在这个地方,你现在这个地方,电磁阀啊速度阀啊,真空表啊,都会可能泄露。而且安装单向阀需注意方向。

楼主的图中已经画过真空发生器了,这个气路这样接肯定是要绝对密封的,按你说的,接吸盘上,断气后,压力表会没显示,显然不对,楼主只需检查管接头的密封性,如果没问题,那么就是吸盘吸附的面不平

网友F:
在真空回路加个空压诱导止回阀最,真空发生器有进气口有压力空压诱导止回阀才会打开真空回路
jxh668

网友G:
气路这样接没有问题,问题是有泄露,注意吸盘泄露

网友H:
貌似这是一个机械的问题
繁我中华

网友I:
真空发生器是不能那个的呀

网友J:
图中最上面一个符号应该就是真空发生器吧,个人也觉得单向阀接在吸盘之前的单独一根管路上比较好,对真空表的指示是没影响的,又可消除电磁阀及真空表泄露的影响

网友J:
另:调节阀应该是为了降低电磁阀换向时气压的突变对压力表的冲击,从而起到保护压力表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原因是气从电磁阀断排出了
何来电磁阀?您是指512气控阀吧,此气控阀,如果我分析不错应该是释放用的,未使用时应该是不通的,如气路图可以看到3R接口接的是堵头

网友L:
可能是泄漏造成的,检查管接头、吸盘等有可能漏气的地方。
调节阀的功用同意12楼的观点。

网友M:
电气工程师请进!一个真空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