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菜鸟,各位大侠,高手。赐教下。

楼主(2012-07-04):
各位大侠,高手。请教个问题。
是这样的,有一个PLC里面程序已经编好了,我想把PLC里面的程序下载到笔记本了里。应该怎么做?。要买些什么?三菱软件我已经有的。具体怎么操作?。?如果遇到有加密了呢?怎么解决?求各位大侠们,赐教下。。三菱FX3U-64M。是这个PLC。

网友A:
1、用SC-09电缆将PLC与你的笔记本联机。
2、使用GX Developer菜单在线——从PLC中读取。
如果遇到加密,你有以下几种方式:
1、输入正确的密码
2、自己有能力的破解。
3、自己没能力的准备现金请人破解。
不用指望免费的破解~~~

网友B: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恶意灌水,无意义贴子
春刺

网友C: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恶意灌水,无意义贴子

网友D:
1楼的思路非常清晰啊,呵呵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加密是为了从维护程序的角度做的,下载了搞大半天也没弄懂别人的程序,只要我们懂得生产的控制工艺要求,还不如自己编个程序,
yaanlh

网友F:
FX3U如果加密是破解不了的,本人和一楼看法一致。

网友G:
使用三菱公司的解密软件,一般买产品的时候都会提供。

网友H:
你每个每个的一个试试,

网友I:
自己好好研究工艺流程,自己搞个程序和原来的动作PK

网友J:
用SC-09电缆将PLC与你的笔记本联机,可能还要usb转s232数据线

网友K:
FX3U加密是破解不了的

网友L:
我个人认为加密是为了从维护程序的角度做的,下载了搞大半天也没弄懂别人的程序,只要我们懂得生产的控制工艺要求,还不如自己编个程序,
我同意7楼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M:
1、安装GX Developer
2、安装SC-09的驱动
3、在我的电脑的属性里面找到你的外接设备的端口编号也就是COM1、COM2等,在读取程序时间
会用到
4、在GX Developer中读取就好。
解密嘛看一楼的

网友N:
和谐社会部允许的破解密码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使用三菱公司的解密软件,一般买产品的时候都会提供。
三菱提供解密软件?
怎样能拿到?

网友P:
6楼说话很有深意吗,我建议楼主看看教程,视频教程很多的!

网友Q:
一楼给出的答案正确,的兄弟初学者就是把程序弄下来你也不一定看懂。不如弄个fx系列的玩玩以后还可以用到设备上。

网友R:
看书,书上又将

网友S:
还是7楼兄弟实在,靠谁不如靠自己

网友T:
1楼的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U(2012-08-15):
同意1和15樓的說法。我也曾經上傳過FX2N的。

网友V:
不是正规破解软件不要乱用,搞不好会把里面程序覆盖,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