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无锡产的台安N310变频器故障,请大家看看怎么解决哦

楼主(2012-07-04):
谢谢大家帮忙看看哦

网友A:
吧电流传感器给拆掉短接

楼主:
对这个牌子的变频器不了解,下午出现了这个故障,无法复位。刚查了下手册,貌似就是CTER的故障,有朋友了解的,请帮忙说说哦

网友B:
一出毛病就有维修的来了

网友C:
哈哈
看看模块有没有坏

网友D:
变频器中的电压、电流检测都是通过检测部件以电压的形式送入变频器内集成电路,以前修过一台三肯的变频器电源电压过高报警,就是因为取样电阻变值,如果确认没有过流的情况,应检查变频器内电流互感器以及有关的整流取样部分。个人经验希望有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