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2n用cc-link通讯时,一定要用专用电缆吗,还是一般的kvvp电缆就行啊

楼主(2012-07-04):
如题,一定要用专用电缆吗,还是一般的kvvp电缆就行啊

网友A:
不一定,我们之前用的都是四芯屏蔽线替代的,没出现什么一场

楼主:
恩,本来我也是准备用四芯屏蔽线代替的,看到手册上说用专用电缆,所以问下

网友B:
很多坑人的厂商都这么说,什么配件都得用他们做的,否则。。。。

网友C:
看距离,距离远用好点,距离近用普通的

网友D:
用线也是有所讲究的,比如是不是双绞线,比如是不是有屏蔽层,这些都会关系到信号的稳定,但是一般来说环境不是很恶劣的情况下,几乎用什么线都可以

网友E:
用屏蔽线连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