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GX8.86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2-07-04):
三菱GX8.86打不开程序,看看怎么回事
东方不败

楼主:
东方不败

网友A:
软件重新安装,2是看该版本软件对系统版本的要求,另尽量使用最新版本,建议使用8.86以上版本

网友B:
一样的情况,以前用7.08 编的程序 现在用8.5打开也出现楼主一样的情况,重装N 次软件了 还是不成,最后还得用回7.08
望解!??

楼主:
我以前是装的GX8.86,只因XP系统重装后再打开就这样了。
东方不败
yaanlh

网友C:
重新安装,在安装时不要改变默认的安装目录,只管点击下一步。监视不要打对勾

网友D:
你的编程软件重新安装下。

网友E:
装GXWORKS2 以后GX8.86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