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2-07-05):
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先不管什么型号,不说程序,就怎么简单接线,越简单越好,可实现基本电机正反转与刹车控制,控制精读要高。

网友A:
速度控制i,还是定位,三菱的驱动器,是分开的

网友B:
可以看看优酷上的视频

网友C:
工控威望:-5(guochunyi) 恶意灌水,无意义贴子

网友D:
手册内有样本

网友E:
看手册啊!

楼主:
有没有简洁一点的,驱动器输入接两根线可不可以,一根接脉冲信号,一根接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