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指令

楼主(2012-07-05):
在同一工程中SPD指令可以用几次啊。在不超过频率极限的前提下。有谁用过的请告知啊。我是想这样的,如果在同一工程中可以用两次的话,我想同时测量两台传动设备的速度,然后把这两个速度进行比较,从而来调整其中一个的速度,使
其能够同步运行。各位看看我的这种想法可行吗?是否能实现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怎嘛没谁知道吗,望知道者顶啊。

网友B:
你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二个相同速度,只要马达一样,绝对是一样,我们成功案列15年。QQ64645766

楼主:
两个电机的功率不一样啊,再着两个的传动轴经不一样啊。

网友D:
通过两个编码器传送两个电机的转速(也就是脉冲的的频率)到PLC的高数计数端口用SPD指数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再做计算(这个要跟据你机械传达动比了),做比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