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变频器要一上电就运行该怎么办?

楼主(2012-07-05):
求大侠们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把他外部启动信号短接
能不能用参数控制变频器!

网友B:
调上端子启动,短接启动信号的端子
能改用参数设置吗

网友C:
还能怎么办,送修罢
要用参数控制可以吗!

网友D:
参数全部恢复出厂值,信号线全部断开
断了,但是还一上电不运行要手动运行才行!

网友B:
你仔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应该不难

网友E:
要修改参数的。
那参数该怎么改啊!大哥给我发一下好吗!

网友F:
三菱变频启动需要两个信号,1.方向信号 2.速度信号。将以上两个信号参数里设成外部端子提供,然后将相对应的端子与公共端短接,就可以实现一上电就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