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中,知道他的物理地址,如何找到他的DB地址

楼主(2012-07-05):
300中,知道他的物理地址,如何找到他的DB地址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蒙圈。

网友B:
看程序不就明白了!

网友C:
你指的是plc,数据块地址需要你自己去自由分配。
如果是ncu则确实有指定的数据块地址分配。

网友D:
你说的是外部接线点吧,那是PIW,PQW,不是DB

网友E:
雾里看花

网友F:
DB是自己建立的数据库,自己分配的

网友G:
基础欠缺了点,还没明白道道.

网友H:
物理地址不会和DB直接对应,有一数据数值或块读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