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比如有4个输入点,接的是4个常开点的开关,X1、X2、X3、X4;X1和X3,X2和X4是同时动作的,X1或者X3都能控制输出Y0,X2或者X4都能复位Y0;等于原本只是一个点控制输出,一个点复位,现在为了保险,多并一组上去吧;问题来了,如何判断X1、X2、X3、X4在这个过程中有任意一个点不动作或者都不接,然后输出报警点Y1(加个说明,本应该同时动作的,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动作可能会有一两秒的误差,算作正常处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逻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逻辑呀!

能不能写出来看看呢?谢谢啦

楼主:
太简单了,没有人愿意讨论是吧
大家帮看这样处理这么样?
LD   X1
OR   X3
SET  Y0
OUT  T1  K30
LD   X2
OR   X4
RST  YO
OUT  T2 K30
LDP  X1
INC  D1
LDP  X2
INC  D2
LDP  X3
INC  D3
LDP  X4
INC  D4
LD<> D1 D3
AND  T1
LD<> D2 D4
AND  T2
ORB
SET  Y1
END

楼主:
控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方法实现~!
LD  X1
AND X3
RST M50
RST M51
LDP X1
OR  M50
ANI X3
OUT M50
LDP X3
OR  M51
ANI X1
OUT M51
LD  M50
RO  M51
OUT T5 K20
LD  X2
AND X4
RST M60
RST M61
LDP X2
OR  M60
ANI X4
OUT M60
LDP X4
OR  M61
ANI X2
OUT M61
LD  M60
RO  M61
OUT T6 K20
LD  T5
OR  T6
OUT Y1
END

楼主:
太简单的问题,没人鸟我,呵呵,那以后找些有点含量的问题,希望大家踊跃讨论吧

网友B:
不知这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C:
我编一个程序希望能帮到你,有不对之处希望指正 双开关启停单报警.zip (12 K) 下载次数:12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编一个程序希望能帮到你,有不对之处希望指正 [attachment=87652]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