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172H 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07-05):
RT 关于Q172H 的驱动问题! 链接了安装不了,我用的是打印机的线。。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毫无用处的信息,提供以下几点思路方向:
1,操作系统兼容性问题---换系统
2,设置问题---正确设置
3,打印机线问题------可以连接打印机以确定通讯线正常
4,杀毒等安全软件问题-----退出杀毒软件后安装。
5,电源问题-----确实有PLC不送电喊联机失败的。

楼主:
当然通电了。排除了一下,1 跟2可能有问题 。USB链接到笔记本上,提示安装不了,没有这个驱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