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转Q的步进程序

楼主(2012-07-05):
求助一下各位大侠,弱弱地问一下,FX里面的STL指令,在Q里面用什么指令替换?谢谢!

网友A:
直接用SFC流程写

网友B:
加我:763033158,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会回复你!

网友B:
上面的号码打错了:我的QQ号是:763933158

网友B:
好像是用STR,RST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