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QD75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图中 mov k1 d32 1 这句话中的启动编号k1怎么理解 假如我不止这一个启动编号又该怎么设置
2 假如有一台伺服和QD75,要求启动后要定位三次,那就要设三个启动块,先不考虑是连续定位还是结束,我的疑问是如何启动这些块,来达到三次定位,想了很多天还没有弄明白 请教大家 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一下我做的记录,不过,最好是看手册,有中文的,一看就明白

网友B:
启动数据的编号

网友C:
k1是启动位置数据1.但前提条件是你要先把1#定位数据的移动量,速度,加减速时间写入。
要启动多位置 把K1改为2---600都可以

网友D:
一般实现同一功能,在QD75定位模块设定软件里可以只设一个编号,比如,设定第一个编号为NO1 END ABSLIN 1,一轴走绝对坐标,程式用SFC写,在第一个块里
LD SM400 MOVP K1 U0\G1500
DMOV K10000 U0\G2004 目标速度
DMOV K50000 U0\G2006 目标位置
OUT Y10
一执行程式,马达 就去第一位置 50000脉冲,去第二位置,用同一个编号,将目标速度和位置改一下,一启动就OK了,第三个位置和上一方法一样。
下载积分:+3(liuzhentong)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