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使用情况:某台设备有一个伺服电机,只有上下的动作,即正反转,位移量通过触摸屏可以调节,现在我对程序中伺服的控制程序有疑惑,如下:
M1531---------------------------MOV K1 U0/G1600           正转
M1532---------------------------MOV K2 U0/G1600           反转
我知道缓冲存储器1600是用来设置定位标识符的,这个1和2是怎么控制伺服正反转的?
还有伺服的速度和位移量是怎么写入缓冲存储器的呢?1600对应的速度和位移存储器应该是1604和1606啊,可是我见PLC程序中没有相应的写入程序呀,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程序在AD75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