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选择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05):
有一条生产线,6台5.5KW的马达。一台7.5KW马达,每个都有变频器拖动,请问怎么样选择变压器,出国的机器他们国家使用电压440V 想定做台变压器,初步定60KVA,,不知道大家觉得合理吗

网友A:
我们厂也有出口南美的机械,440V 60HZ, 电机厂可定制440V 60HZ电机,
变频器也定到啊

网友B:
应该能行

楼主:
定制电机的话在国内使用380V能调试吗

网友A:
我们定的电机,380V50HZ,,,,,,440v60HZ

网友C:
用ABB电机吧,有宽电压电机的,

网友D:
變頻器輸入電壓為寬電壓的,接440V可以的,修改輸出電壓最高值為380V就可以用,沒有必要加變壓器。以前有個電壓110V的馬達,我就用的220V的變頻器搞的,變頻器輸入電壓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