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00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05):
CPU的属性是只读,不能修改数值。另外仿真软件的触点怎样改成瞬动?
自强,德厚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自强,德厚

网友A:
1)怎么不能修改?你需要修改什么参数?
2)在程序中修改,下载。

网友A:
要不是你的版本过低,升级STEP7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