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05):
各位有没有遇到PLC在使用过程中,计数器一直在接通的状态;
在线看是计数器一直接通,导致设备无法工作;
后来更改另一个计数器可正常使用;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有知道的请帮忙说明;

网友A:
呃,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2楼正解呀!

网友C:
2楼读题不仔细!

网友D:
计数器你开始用的是运算积分(断电保持)形
-------bwh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