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冷冻机压缩机结冰

楼主(2012-07-05):
我有一台5p风冷冷冻机,压缩机工作一会以后,压缩机上慢慢地结霜,水箱里的盘管也会有一点结冰。拜求各位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A:
敢问大侠你设计度一般冷水机不能低于零度我们的机组都是设在5度左右

网友B:
一检查冷媒是否缺少
二检查过滤系统是否堵塞
我们公司的也经常出现该现象,基本上都是上述二两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有可能是制冷介质少了

网友D:
冷媒加多了
风量过小
沙漠中的绿草
wusaoyun

网友E:
个人认为冷媒多了

网友F(2012-12-16):
风量过小

网友G:
应该是冷媒加多了

网友H:
我们公司是做冷库的,经常用到压缩机,一般这种情况是蒸发器蒸发量过小。

网友I:
高低压力多少?

网友J:
要么是缺冷媒,要么是系统有堵。

网友K:
检查冷冻水系统内是否有空气

网友L:
高压管结霜是冷媒不足,低压管结霜是风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