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速度定位

楼主(2012-07-05):
现有FX3U 和FX2N-2DA 这个只能输出0-10v的电压,怎么样正反转呢,没有负电压信号????

网友A:
模拟量控制速度效果不大好 看你的精度要求啊!最好用闭环系统啊

网友B:
你控制的是变频器还是伺服??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电压能实现正反转控制吗?

网友D:
模拟量可输出正负电压,变频器也可利用0-10V来控制实现正反转。看你硬件的方便情况。

在东莞市

楼主:
FX2N-4DA 正负10V输出,电压输出是左边红色直线,那伺服电机转速也是这样的,怎么样让电机转动如右边红色曲线呢

楼主:
这张图具体点

网友E:
受教了。
为兴趣而学习